混泥土搅拌机之西门子称重模块求助!

楼主(2014-01-14):
接到一单,混泥土搅拌机 西门子称重模块 设备总共是4个模块,每个模块可以称两组 料(水泥 沙子等)的重量,其中的两个出故障,无法显示料的重量,

电路板图片如下,

其中CS5516-AS

D43256b 是个外挂ROM寄存数据

现在有两个元件不明白是个什么东东,8脚D701 420  8脚 D207 Y431Y68
这两个8脚的元件看起来像是光耦的元件,用于隔离, 我猜的,因为里面有两组不同的供电,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片机的电源也是独立的,地线是互相不通的,所以要形成通训,肯定要元件隔开,数了一下,这两个8脚的元件,一共有8个,刚好每组4个...
里面有两个
CS5516-AS 这个元件应当是用于称重,把称重的数据转换成信号的,从PDF上可以看出,有个电桥的玩意,那个就是连接到重量传感 器,,

网友:
明天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带晶体的元件是否工作,各项电压基本正常, 特地跑现场去,测得那两组供电的电压,因为,只看到一组24V的供电,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单片机的电源,最后跑线,单片机5V,来自背后的通讯插槽,至于是怎么通讯的,客户还有两个是好的,所以就敢拆下来研究,,

网友:
没有研究过,我修过的只是普通的混凝土浇灌,这家伙好先进呀

网友:
701是高速光耦,具体型号是HCPL-0701,D207也是光耦型号是MOCD207

网友:
祝大家新年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