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怎么样改CPU供电MOS管

楼主(2014-01-14):
联想B460怎么样改CPU供电MOS管  CPU供电芯片是否也要一起换掉

网友:
改??是怎么个改法?  为什么要改啊。

网友:
你是要把铁壳MOS管改成普通的8脚MOS管吗???

网友:
你还是在网上淘几个龟壳算了,省事

网友:
还是直接换原装的铁壳的就好了呀,我给客户换过好多也没的返修的。

网友:
就用普通的8脚MOS管改最好了,虽然麻烦,但是稳定

网友:
最好网上定几个

网友:
网上转载的可以大概看一下怎么改,其实铁壳和普通的就是样子不一样还是G极接G极 D极接D极 S极接S极

网友:
改的散热是个大问题,最好还是用铁壳

网友:
厂家设计就是这样的  不好改呀

网友:
线路 烧了 看到 别人都是用 八只脚的MOS管改的牙

网友:
了解铁壳MOS管的脚定义,你就会改了

网友:
改了也不稳定,最好铁壳和供电芯片一块换掉

网友:
我改了几个都没好。改了一上电。显示一下就发热很历害。芯片都不敢用手碰。怕烧成短路。赶紧关电。最后还是买了铁壳的装上去才好了

网友:
查了一下参数。都差不多。不知为何发热这么严重

网友:
普通可以改别弄错脚就行

网友:
这个一般直接换掉,

网友:
用普通的场管该上就行,控制极引一条线

网友(2014-02-20):
我这个真是愁死我了,驱动芯片少了,装上新的芯片就烧,不知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