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手机入水了,没显示,谁可以修?

楼主(2014-01-15):
我已拆机看过了,主板上腐蚀不是很大了,主板还可以开机,屏幕有背光就是没显示,检查了显示接口,没发现什么问题,苦于没
电路图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手机

网友(2014-06-02):
屏坏了,要不然就是排阻有问题。

网友:
屏坏了 买新的吧 主要成本就是屏啊

网友A:
先量一下屏借口的阻值啊,还有旁边的保护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