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53SV 原双内存插槽 加焊成四条内存插槽。怎么加?

楼主(2014-01-15):
ASUS N53SV 原双内存插槽 加焊成四条内存插槽。

本人学生,求助各位维修大神,怎么加内存插槽。
先说明下背景吧。大四学生,要弄毕设,跑软件要占用大量内存,现

在机子N53SV已经上了2*2G内存(也就是插满了)。要换大内存,可以选择上单条4G内存。但是现在内存价高,不是很想这么弄。 N53SV 的主板原设计是有4条,现在也只是两个没焊上而已。

而且周边的同学也是因为毕设问题大量低价抛单条2G的内存条。

因此我想去收这些条通过加焊的插槽来装上去。感觉很冒险,但是比较经济,也想去挑战下。毕竟学了微机系统原理,模电,数电,总得用一下吧?而且有高频电烙铁。 热风枪没有,这个不要紧吧?又不是去拆。。。

这是过程(也包含的点心得吧):
1.找先例。。。很遗憾没有找到先例,看很多拆机图都是两条插槽。加上了类似这么一句话 “可以加焊内存槽” 导致百度一搜都是这些“废物”。

2.没先例就只有看电路图了。。。这个也很遗憾没有找到,唉~~~~~不过找这个就让我发现了讯维网。。。这个很重要!!才有了下面的可能。

3.既然上面两个这么直接的都找不到只有自己弄了。那么就只有从电路原理入手了。。。看芯片级的资料 ,不太现实。毕竟先要找到CPU的资料,因为内存控制器在CPU了。于是直接找现成有DDR3的笔记本主板的电路图了。。。正好在本论坛发现了有外部的网盘连接(站内不够等级下不了 T.T),于是就去看看大多数都是很老机子了,好在还有DDR3本本的电路图!!!  那就开始研究吧。。

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写东西基本上是按照一定规范固定好的了,随意看任何一本本的电路这部分大体上是一样的,只是元件标号以及一些细节不一样,只要不影响规范就可以了。

期间顺便再找了下DDR3笔记本内存的设计规范及查阅相关引脚资料。

那些和数据有关直连CPU的脚我就不管了,因为这个不是重点。(以下是笔记本204P)
重点是 197  SA0
            201  SA1
这两引脚电压决定系统识别插槽是哪一个  比如 DIMM 0   DIMM1   DIMM2  DIMM3

   DIMM 0和DIMM1共用一个   DIMM2和DIMM3共用一个
       这个是猜的  我想验证下  去找台式主板的4条DDR3槽的电路图 但是没找到 。

       VDD的脚有18个  内存的工作电压 1.5V  (很大把握是通的)
       199  VDDSPD   SPD的工作电压3.3V
       126  VRETCA    要确认连通
       1    VRETDQ    要确认连通

       203  VTT1
       204  VTT2      这个也应该是提供参考电位0.75

       202  SCL
       200  SDA       这两个也是重要的引脚

于是要确认下空焊位置信号是否连通
       SCL  SDA   不测 也没仪器测 要么测试和已有的槽对于脚是否连通。信号基本上是一个通道内共用,因此猜估计是连通的。
       四个插槽  VTT1 VTT2 都是通的

唯独
    SA0 SA1  什么都没有接!!!!   一般接了东西  对VSS的电阻有10K左右这样。

于是上电测试
    非空焊位 SA0 SA1 都有相应的电压值

    空焊位 SA0 SA1 没有相应的电压值

因此我要焊插槽上去 SA0 SA1  要有正确的电压值
于是要找相应的连通点把电阻补上。。。。。
于是问题来了。。。。 怎么找这个电阻?  一般在内存槽旁边???

我接下来该怎么弄???  就指教!!
如果哪位大神有电路图的 或有已经是原配4插槽的N53SV  能不能发照片做个对比(尽管电路板有版本区分,我想这部分应该不会做太大的改动),这样或许我可以找到要焊dian

网友(2014-09-23):
你会用风枪烙铁?bga焊台?如果不会就拿去维修店换吧,别把板弄完蛋了,内存槽不是容易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