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遇到过电压会下降的电源嘛?

楼主(2014-01-15):
          一唯博电源(一听就知道山寨) 采用7500B +339 组合 看起来挺熟悉的。揭开盖子一看 真干净 什么都没有烧   紫色 绿线  都有5V  强制开机 一测 完全没有问题   就是电压 黄线12V  红色0V 橙3.3 V 下降大概2分钟后降低到0V 黄 橙色 都一样      唯一发现的在变压器边上 102 1KV 这个东西裂开 (尖峰吸收电容吧)   换上之后再次测试黄线12V  红色0V 橙3.3 V 都 下降 12V 下降到0.00    红色 本来就是0V   3.3V 也会下降到0.00  大电容300V 没问题  输出电容 也没问题吧 难道电容全部坏掉?不可能吧??求解释

网友A:
之前遇到一个,但没有下降到0V,或者我没等足够长的时间,12V降到7.x V,5V也会降。
看着没啥事,但把两个大电容换了,问题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一个,但没有下降到0V,或者我没等足够长的时间,12V降到7.x V,5V也会降。
看着没啥事,但把两个 ...

我试试看 修好告诉你

网友:
再有,检查一下红线的滤波和整流电路有无短路异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一个,但没有下降到0V,或者我没等足够长的时间,12V降到7.x V,5V也会降。
看着没啥事,但把两个 ...

一块学学,我感觉应该先从5v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一个,但没有下降到0V,或者我没等足够长的时间,12V降到7.x V,5V也会降。
看着没啥事,但把两个 ...

不行 换了大电容 还是一样

网友B:
你在看看电压下降后5VS还正常不?如果正常在测推挽电路,正常在测主开关电路,就这几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看看电压下降后5VS还正常不?如果正常在测推挽电路,正常在测主开关电路,就这几个地方

都测完了 居然都正常~~~

网友C:
         测下主控 IC 保护脚电压,看是否保护动作了。

网友D:
感觉是整流管坏了,垃圾电源,这样都不保护。。汗。。。。。

网友:
查查保护部分。

网友E:
查查光耦 老化了吧

网友:
楼上的都说查,查~我建议先自查,基本功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查光耦 老化了吧

有过这样的 案例吗?

网友F:
5V直接就没有的话,先从5V查起,该通电12V有,5V就该有,没有就查整流对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5V直接就没有的话,先从5V查起,该通电12V有,5V就该有,没有就查整流对管

查了  5V 是从7500  第一脚 出来  的  7500 第一脚也在不断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查光耦 老化了吧

换了 没反应   查了  5V 是从7500  第一脚 出来  的  7500 第一脚也在不断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整流管坏了,垃圾电源,这样都不保护。。汗。。。。。

查了  5V 是从7500  第一脚 出来  的  7500 第一脚也在不断降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测下主控 IC 保护脚电压,看是否保护动作了。

查了  5V 是从7500  第一脚 出来  的  7500 第一脚也在不断降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查了  5V 是从7500  第一脚 出来  的  7500 第一脚也在不断降压

你没查对。  7500的14脚是参考电压5V,再说红线5V和7500的1脚没有关系,是高频整流滤波出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没查对。  7500的14脚是参考电压5V,再说红线5V和7500的1脚没有关系,是高频整流滤波出来的

神奇了5V 和12V 都是从1脚出来的 除了1脚之外电压不断降低 其余的都是稳定的

网友(点评):
基础实在太差!!“5V 和12V 都是从1脚出来的” 乱得实在是。。。 7500的1脚是反馈脚,5V和12V输出电压后反馈到1脚,7500芯片根据反馈电压的大小来调节8、11脚的输出,从而稳定5V和12V的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神奇了5V 和12V 都是从1脚出来的 除了1脚之外电压不断降低 其余的都是稳定的

去好好补下电路基础,仔细看图,这种电源的图纸到处都是

网友:
还有指导吗~~~~

网友C:
         因输出电压逐渐下降为0V,主控 IC 1脚为输出各组的过压、欠压保护取样端,自然随之联动变化,触发保护动作,说明这部分没问题。电源启动后,4脚电压测一下,为0V即保护没有动作,如是4V即证实保护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输出电压逐渐下降为0V,主控 IC 1脚为输出各组的过压、欠压保护取样端,自然随之联动变化,触发 ...

如果没有保护 查哪里?如果保护又查哪里

网友:
电源电容老化了

网友:
哪里的老化了?

网友(2014-02-19):
只有换着试试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