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板号LA-5751P,进水板维修

楼主(2014-01-15):
测各大电感阻值正常,上电测B+为3.1V,不对可能B+存在短路或者隔离管出问题,先查隔离管,发现PQ27的5678脚有19V,123脚只有18.3左右,不对量G极电压发现也是18.3,仁宝的保护隔离出问题,直接测量PACIN, 在PU10的1脚测量发现PACIN只有0.12V,不对,测量2脚跟3脚发现2脚3.3V正常,3脚为0,3脚是由VIN经两个电阻分压,经查电阻PR134坏,换了OK,PACIN为2.8V,感觉还是不对,正常的要为3.3V,可能是ACON拉低了,那说明PU10的第7脚接地了,也就是说小电流的公共点不正常,测量发现小电流的公共点不正常,那说明B+存在短路,开始断结点,把PJ4断开B+正常为19V,测量PJ4靠近待机芯片一端发现阻值400多,那可能芯片坏了,换了后把结点连上,待机3、5V正常,此时可以触发,电流上到0.5A,应该还有电压没出来,经测量发现U4转换电压不对,经检测发现上拉电阻一头腐蚀,懒得找电阻,飞根线把U10跟U4的G极相连,此时电流能上到1A啦,但掉电,测所有电感电压,发现独显没电,测芯片工作条件时发现芯片主供电脚腐蚀,飞线好了,此板修复

网友:
手上也有个进水的G460正在维修中。。。。

网友:
这么多故障都修好了,不容易啊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楼主测量PJ4靠近待机芯片一端发现阻值400多 ,这个阻值是不是待机3、5V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呢?

网友:
仁宝班子很好的案例,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
你 的经验我就收下了 谢谢 呵呵呵

网友A:
进水的板子难修啊 前天一个华硕的机器没修好 好多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板子难修啊 前天一个华硕的机器没修好 好多短路的

用烧机法,要是烧不出来就只能一个一个断,断结点,继电感,烧不出来挺麻烦的

烧不出来 一般是电压短路点对地阻值为O 或者板层短路情况比较多

网友:
还好了,短路没烧到贵的芯片。仁宝的预供电技术就是好!!

网友:
看到楼主把这样的板子也能修好,真是羡慕呀,还得努力呀!!

网友:
我修这个主板有时触发。有时没3.5V 现在还找不到问题在哪儿

网友:
不错,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扎实的理论基础

网友B:
小小 白   一直没搞明白   这个比较器的认识!

网友:
楼主很有想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小 白   一直没搞明白   这个比较器的认识!

真是无处不见你的踪影!咱们可谓是冤家路窄啊!呵呵,,比较器都不晓得,看来你还真是个小小小,,,白

网友:
很好的维修思路,这么多问题都一一找到非常顺利 以后就照这样维修

网友:
话语简单,故障较多较难,神速维修,楼主威武,饼哥加精,哈哈

网友:
佩服
能细心到这种程度,了不起啊

网友:
思路很好。仁宝的机器B+都很容易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