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
亚马逊 kindle 原创维修

楼主(2014-01-15):
首先强调,只是换了部件,没有动烙铁,谈不上啥技术
买了个水货的亚马逊 kindle hd 7 ,一年间 ,各种折腾,刷机刷死过好几回,最后没有办法了,买了个强刷线,总算是刷机各种不怕了,
好景不长,最后刷了一次,没用一天,触摸屏不灵了,但其他功能正常,
网上看帖,基本上说是刷机的问题,系统有8个模块,其中刷了不匹配的固件模块,
刚开始觉得说的有理,固件确实是我拼凑整一起的,反正是刚刷机,固件出问题很正常,
回过头一想,事大了,要是固件问题,应该一开始就不能用,怎么会用了一天再出问题,
猜测问题出在触摸屏了
淘宝买了个触摸屏,装上去,没有反应,分析有两个原因,一个奸商给了我一个坏的触摸屏,一个是故障没有找准,后来才发现是碰上JS了
平板没有图纸,按照思路,先该看看,触摸的芯片供电部分有没有问题,芯片直接焊在软排线上,没有测量点,只好看看板上的对应的卡座了,胡乱测了一通,有个3点几伏的电,网上搜搜触摸芯片的数据手册,没有
但是有个介绍,大概意思是说供电是3.3V,想想,这个算是正常的了,
不死心,淘宝再次买了触摸屏,OK,正常了,本以为事情到此结束了,
哪里想到,液晶屏跟触摸屏四周是黏在一起的,傻×设计,就这样,液晶屏跟触摸屏都拆挂了,
好歹液晶屏没有破,只是前面的褐色的玻璃板碎了脚,这时候,有人说液晶屏挂了,咱看过产品介绍,此平板多一个什么的防炫光的功能,正常的时候屏也是比较暗,发黄,读书不伤眼的那种,不像很多液晶屏发白,亮度刺眼,看来前面的褐色玻璃,破了没有关系
推测而已,怕万一液晶拆坏了 ,单买触摸屏买来了,来回又要折腾
把触摸屏再次退回去后,
重新下单买了个拆机的总成,触摸屏加液晶屏,加前壳,到此,总算是正常了,
重新刷机,安装,一切正常,折磨式拷机 1小时,也正常,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前后成本不到200,华强北报价500
总结:淘宝买易损件,推荐购买运费险,反正有可能要退的,
触摸屏跟液晶分离的时候,先稍微试探下,有点力道的,还是看看拆机图再说,真的有可能四周有胶带,
不行就上风枪,吹吹再说了,温度不要高,都是塑料的东西,试了下,用吹头发的,吹到玻璃发烫就该没有问题了,
平板类的,估计里面大量使用胶带,要当心啊,
小白,瞎掰,欢迎探讨,菜鸟级,不上台面,莫见怪

网友:
平板太便宜了,维修成本太高就没有必要修了,技术赞一个。

网友:
平板好像拆屏出来,很容易使触摸屏用不了,它跟屏用双面胶粘在一起

网友:
现在平板越来越多了赞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