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G41T-M LX V2 不能进入Windows

楼主(2014-01-15):
一块华硕 P5G41T-M LX V2 不能进入Windows或PE,DOS下运行种类软件均平常,但能进入Win7PE。

原主板是一齐正常的,不知为何后来成这样。在主板BIOS中禁用ACPI APIC Support后可正常进入Windows或PE。

已尝试方法:刷BIOS,换内存,换CPU,换电源。

补充:PE不须要硬盘,网卡、声卡都禁用(已拆掉网卡)。

强调:在主板BIOS中禁用ACPI APIC Support后可正常进入Windows或PE。

网友:
   硬盘有没有试过啊。只能先排除。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  我都先怀疑硬盘

网友:
还有网卡声卡 等外接一个个试

网友:
在主板BIOS中禁用ACPI APIC Support后可正常进入Windows或PE,这是为什么呢。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
回楼上的:现在就是这样,我就是想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