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5电信版主板摔后无背光,屏不亮但连电脑显示恢复模式

楼主(2014-01-15):
此机有时屏亮有时开机不亮,电流按下电源键后能有0.2A主板工作了但屏不亮,FL58脱落看图纸是光传感器上的一个电感,但此板开始是亮的,应该和FL58无关,给闪光灯供电的电感也脱落是L5,但有时在这些元件都脱落的情况下屏也会亮,看了元件位置图不清楚不知道是C192还是C336还是FL也脱落,但在这些情况下屏有时都会亮但装好主板又不亮有是又亮,亮的时候测试TP18背光供电有10V不亮的时候则没有电压,看了屏背光升压电路U23是打黑胶的不敢动,应该打黑胶不容易虚焊,边上主电源IC也是打黑胶的,更怕动,动的怕全短路了,不知道是不是和距离感应器有没有关系就像是打电话靠近脸就自动黑屏,是不是它在没背光的时候是误工作了所以黑屏呢?此板摔后只是找不到信号我是在找不到闪光灯电感时用锡连了下代替电感好像把边上陀螺仪IC给短路了一下就屏一下亮一下不亮了,情况越来越不好,就是在亮的时候把屏装上去屏就自动不显好像也不亮了,好像是座子有点接触不好了,现在我在拆屏闭罩的时候把触摸IC的一个大电容154也给碰掉了,但也不会引起屏不亮呀,现在每次连电脑ITUNES都能找到手机并提示恢复,就是屏不亮,请高手指教能修好我汇款过去联系我QQ137883198,谢谢图纸我也有

网友:
你的手机不光光是屏幕显示的问题,还有可能基带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