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博电源 输出电压黄线 橙线 不断下降?红线没有电压

楼主(2014-01-15):
          一个唯博电源 采用7500B +339  组合 故障  红线 0V  橙  黄 色线 开始为 12V  3.3V  触发之后 由12V 慢慢下降到0V  3.3v 也是慢慢下降到0V  红线5v一直0v  目测只有 变压器下 一个102 1KV 断裂 换上后 依旧是这样。。绿线  紫线  待机电压一切正常。输出电容没有问题,大电容 300V 正常

网友:
这个电源比较垃圾,5V无输出,芯片339就应该检测到并输出2脚保护电压,快速截止7500的输出,而不是慢慢地电压下降。 102 1KV多数是用在吸峰电路的。如果是主变压器的后级应该是12V、5V或3.3V的吸峰电路,这时应该检查另一只电阻和相连的整流管了(检测有没反向击穿),复合线圈5V的接头也要检查

网友:
主变压器的后级电路有问题,先查整流管,对地元件

网友A:
7500供电正常吗?如正常,查变压器次级整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00供电正常吗?如正常,查变压器次级整流管。

应该正常 我75500 都换了 我查下整流管

网友B:
电源慢慢下降估计是电容的问题啦,电器维修最怕这种软故障啦,每一个电容拆下检测容量,修电源有个电容表还是最基本的配置,再就是三极管的基极电阻很重要,很多故障都是他的变质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慢慢下降估计是电容的问题啦,电器维修最怕这种软故障啦,每一个电容拆下检测容量,修电源有个电容表还 ...

可惜没有电容表  最怕就二极管漏电造成的 漏电 好难测试的

网友(点评):
能有几个二极管?全换还找不出坏地?修电源最拍的还是电阻变质,因为它太多,一般还看不出外观有问题,有些还要拆下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慢慢下降估计是电容的问题啦,电器维修最怕这种软故障啦,每一个电容拆下检测容量,修电源有个电容表还 ...

基本拆完 都找不去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