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 4秒掉电

楼主(2014-01-15):
今天遇到一主板。M2N68的。会4秒掉电怎么维修

网友A:
把电池扣出来  换电源试一下    看看主板有木有金属异物  把内存重插

网友B(2014-05-04):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扣出来  换电源试一下    看看主板有木有金属异物  把内存重插

ON。一看就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ON。一看就是通病

是什么样的通病?MCH吗?还是822排阻,能具体到是什么位置的822不?

网友:
我的板子故障一样,我准备查VID,和BIos的7脚电压

网友(2014-11-26):
换U试试,电源保护

网友:
掉电是后面有短路。后者是供电不足

网友(2015-06-15):
同求 这个问题

网友C(2016-11-24):
接12v供电就触发掉电,老烧mos管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12v供电就触发掉电,老烧mos管是什么问题?

查一下烧了的地方的mos管地方有没有短路,相关联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cpu没插好也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