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21笔记本电脑到0.53A电流就可以显示

楼主(2014-01-15):
联想L421笔记本电脑到0.53A电流就可以显示。
昨天修了一台联想L421笔记本电脑,客户说进水不开机。接过插电流表“碰碰。。”响,5A大电流,主板有电压短路。跟客户报价,客户说修。
30分钟小弟拆开。万用表检测是20V电压烧短路了,应该是大电容烧坏了。果然是电容坏。把电容PC10拆掉短路OK.上电0.02A待机,开机电流跑0.42--。54--0.52--0.55A不动。接CRT不显示,换内存试试,跑一样电流不显示,量电压电PL10无电压(正常为0.91V)。加2根内存试试,电流跑0.42-0.54-0.52-0.56A不动,接屏看看,熟悉的lenovo LOGO出现。
提醒:L421笔记本电脑到0.56A的电流就显示(比较低,比较少见),因机器是双核笔记本。

网友:
各组电压都出来了吗?阻值正常吗?

网友:
哈哈,这机子不走寻常路

网友:
此机器 真的沸腾寻常啊  还没修到  期待中

网友:
要上两个内存对能亮吗?我今天接了一个,吹一下PCH就亮了,然上BGA,然后装完机以后又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