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14-01-15):
今天接到以客户机子   插电无任何反应

网友A:
楼主是修显示器的吗,对电路懂不。查电源板吧,看有没有5V,12V或者其他电压如3.3V。没有,对电路不懂可以直接换板。

网友:
首先看指示灯亮吗    各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修显示器的吗,对电路懂不。查电源板吧,看有没有5V,12V或者其他电压如3.3V。没有,对电路不懂可以直 ...

除了原板。楼主应该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