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开机停在LOGO界面就不动了。

楼主(2014-01-15):
接到同行修的X200板子问题是卡LOGO.主板上的电容是全焊了个遍,,这种问题都会想到跟R400系列的机器一样USB口短路,目测USB接口良好,测试USB接口有一个微短,,,上图纸查看。从图纸上看usb接口是经过tpsU58   2066d这个迷你的小芯片,测试TPS2066D短路。在料板上拆件装上故障排除......

网友:
是八角的吗

网友:
事实证明经验很重要,不然会走很多弯路啊

网友:
同问楼主是小八角芯片吗

网友:
碰到过好多这样的 问题  5V 短路了

网友:
卡LOUGOU多数是哪里短路了,我也遇到过C壳短路的导致卡LOUGOU

网友:
学习了啊   经验很重要呀。谢谢··

网友:
继续换BIOS 试试吧

网友:
卡在LOGO 一般都是南桥或外设!

网友A:
学习了,卡logo跟短路有什么关系?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卡logo跟短路有什么关系?求解

有可能,南桥管控USB,南桥工作会不正常!严重的可能会开不了机或无法触发!!

网友:
cpu座中滤波电容也有问题!

网友:
就 是一个小八脚是给USB接口提供5V供电。。。

网友(点评):
楼主,你图片挂了

网友:
修过几个类似的案例

网友(2014-08-09):
查 USB  发现微短 又查到一个小芯片  换掉就好了 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