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开机电流直接跳个二点多掉电什么情况?

楼主(2014-01-15):
新手上路  大神给点儿思路。

网友:
会不会是短路啊

网友:
这个故障顶一下并且深深的学习

网友A:
短路吧,有没有测阻值呀

网友B:
哥们你就这么些无能为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吧,有没有测阻值呀

问题已解决了  显卡附近一保险坏了。更换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就这么些无能为力呀

没办法  初学乍道  不过问题找到了,显卡附近一保险坏了

网友:
学习了  显卡供电没有  电流 直接 2.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