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硕IPM31板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01-15):
     一块华擎IPM31,不开机。一同行那里收购的,接到板子外观目测32.768晶振已被人换过了,看来是同行初步诊断过,还好同行一般不会乱搞的。目测桥供电的MOS管有发黄迹象。
     测主板各大主供电对地无短路,上电试机不开机。
     先测INTEL主板的5大待机条件:
     1.VCCRTC为3V左右 正常
     2.RTCRST#(跳线帽上电压)3V左右正常
     3.32.768KHZ晶体,示波器测试完美的正弦波,频率也正常
     4.3VSB(PCI插槽A14)3V正常
     5.RSMRST#  IO75脚也OK
    然后就打开IO  W83627DHG的PDF图了
    1.61脚3VSB 有3V电压
    2.短接开关针时测试68脚PSIN#万用表电压有跳变,判断开关针到IO没有断线和原件(就是个几十K的电阻)损坏
    3.短接开关针时测试IO67脚(IO发送给南桥的上电请求信号脚)也有电压跳变
    4.短接开关针时测试IO73脚(南桥发给IO的允许上电的信号)没有电压变化
    5.当然IO的72脚(到ATX电源绿线脚)也不能从高到底的跳变了
   从而判断桥坏咯,从淘宝订购南桥NH82801GB   24大洋一个。
   到货后换上,通电正常,上U和内存 一路跑码正常哦,点亮一看还是方正的品牌机上的,还带集显,能上775酷睿2的CPU,呵呵还是有得赚哦
   自从报了讯维远程学习后,本人每晚按时听课,记笔记。还是有很大收获的,这不,开机电路学习完了,一般的不能开机故障都难不倒我啦。

网友A:
对了,忘说了,最后俺将桥供电的MOS管也给换咯,为什么,你们懂的

这个桥供电的MOS管短路损坏,也会影响南桥主供电正常大小范围的。
IO 73脚应该是SLP S3信号引脚,南桥发出这个信号等67脚电压有跳变才能返还给IO要本身工作条件和电压正常才行的

网友:
那不是华擎主板

网友:
不错哦,看来桥换的不错,也没有另外的故障

网友:
华擎给清华同方代工的啊

网友:
和硕的
华硕旗下

网友:
嗯,我也是同行那收的他没修好的,我才不管什么牌子哦。什么芯片组就按什么的时序来修

网友:
我是按时序来修的啊,只有上BGA时候下掉SB旁边2个电容就没动过烙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对了,忘说了,最后俺将桥供电的MOS管也给换咯,为什么,你们懂的

是的67脚IO给了南桥上电请求,南桥却没返回,南桥的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所以我判定南桥坏啦

这里南桥返回的SLP S3信号到IO 73脚应该是低电平状态正常,这样主板才能完成开机触发。

网友:
南桥发回的信号没有跳变 也不一定是南桥坏   1.断线  2 可能是IO拉低了。当然GB南桥是很容易坏的。

这里可以用镊子翘起IO 73脚看电压变化 ,来判断IO或南桥故障的,要是断线的话,也是没有电压变化的。

网友:
就是厉害!!班长给力

网友:
远程培训的都那样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67脚IO给了南桥上电请求,南桥却没返回,南桥的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所以我判定南桥坏啦

这个67脚应该是PWRBTIN# OUT 开关触发或RSMRST#信号引脚

网友:
学习了,班长好样的

网友:
很不错的基础贴,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高手,好样的,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