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3能开机无显

楼主(2014-01-15):
检测各电压正常能开机,接外屏无显,内屏无显,吹北桥ok

网友:
这也太笼统了吧

网友:
这也行啊,是不是灌水了管理

网友A:
我也有个R463的机子上电1.2A就不动了怎么弄都不行,有高手的指点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R463的机子上电1.2A就不动了怎么弄都不行,有高手的指点哈啊

你应该让楼主把他的风枪借给你吹吹应该会好

网友:
兄弟,你完全就像写作一样,我今天修好一台机器,用风枪吹好的更简单。
要写机器型号,版号,附上图纸,触发电流多少,到哪里。内外都无显之类的

网友:
放心,它还会回来的。

网友:
那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机器做好显卡重新做下  光烤下没用  而却掉点

网友:
做一下看看吧!!!!!!!!!

网友:
学 习 学 习

网友:
楼主你太牛了,这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