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40J 开机不显

楼主(2014-01-15):
最近遇到华硕两台机器  故障一样  华硕A40J机器,I3 M380 英特尔独显 显卡216-0772003  南桥HM55,拿来的时候不显,电流跳变两次停在1.4A左右,原显卡重植 换显卡都试过 ,每次开机都要预热,冷启动不亮 ,第二次才亮(第一次开机等几秒钟后,强行关机 再开才亮),使用正常,CPU和内存都换过
这种情况下什么解决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北桥   试试

网友:
显卡换个新的吧。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我正好也有个本,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2014-04-22):
我这也有这个机子问题一样。。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复位电路出问题了吧,换南桥

网友:
我这机也是这种问题,不知哪位高手修好过,望分享……

网友:
  加焊一把南桥

网友A(2014-09-23):
看看是不是大家说的k42j系列的那个通病,1.05v处的19v滤波啥的

网友:
a40j就是k42j系列的机子

网友B:
你的这个机器修好了没,是哪里的问题?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故障,板号:ASUS K42JA

网友(2014-10-23):
K42J多数是显的问题,但是很不好弄的,清灰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机器修好了没,是哪里的问题?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故障,板号:ASUS K42JA

本没有呢,可能换显卡就好,因为这个显卡芯片太贵了,订货价160.报给客户350  客户直接不修了.一直没得机会试新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没有呢,可能换显卡就好,因为这个显卡芯片太贵了,订货价160.报给客户350  客户直接不修了.一直没得机会 ...

你可以订个新的显卡试试,换好了分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大家说的k42j系列的那个通病,1.05v处的19v滤波啥的

试过,没有用的

网友:
南桥HM55不良,冷开机前先用风枪吹吹,看能不能一次成功点亮。

网友:
我也接一台一样的你搞好了吗

网友(2015-04-27):
我这也有一台,怎么都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