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C6400不能软关机

楼主(2014-01-15):
客户拿过来说会掉电,经过拆机检测发现散热器不导热,更换散热器以后不会掉电,但是不能软关机,关机一直停留在正在关机画面,也没有死机

网友:
刷BIOS试试啊

网友:
补充一句安全模式是可以正常关机的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换个硬盘装系统试试

网友:
先刷个BIOS或者换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可能BIOS  吧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一般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台这样的机子,本来NC6400我卖过很多,只一台机会这样,有时候又能正常软关机,有时候一直停在关机画面那里,我换过系统,硬盘也换过还是一样,估计很可能要刷个BIOS才行,

网友:
是不是系统坏啦,进pe
还能关机啊

网友:
一般换系统就能好的

网友:
显卡驱动没装好,或BIOS设置不对

网友:
这问题我遇过不过,刷个BIOS就好了听你说进安全模式好使,好像是系统的事,总之先走个捷径做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刷BIOS不行换个内存在不换个硬盘试试 再不行换个南桥

网友:
先刷BIOS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