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20M这是不是花屏,有图

楼主(2014-01-15):
接屏幕白屏用风枪加热了一下北桥,但还是一样。

网友:
这就是花屏呀

网友A:
把北桥的滤波电容换掉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北桥的滤波电容换掉试下

电容参数不知道,是不是大小一样就行了。

网友:
rgb不正常吧

网友:
感觉是偏黄色呢,花屏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呢?

网友:
好像是RGB三基色不正常。

网友:
有点像屏坏了

网友:
外接,换屏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参数不知道,是不是大小一样就行了。

一般用的都是330 或220uf的

网友:
换屏试了没有啊

网友:
谢谢大家的提醒:不关板的事,白屏是因为接口松了,换个屏没问题,接回原来的,显卡正常。上图显示应该是楼上几位说的,RBG有问题吧、

网友:
这就是花屏   是显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