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DELL N4110无触摸

楼主(2014-01-15):
收到一台DELL N4110无触摸,客户已经换过触摸板,只有是主板问题了,触摸板接口对地阻值正常。通电2脚CLK_TP_SIO没有电压,4脚DAT_TP_SIO有3。3V,上拉电阻RP1正常,只有换下IO了,换好也是一样的情况,2脚电压不出来。以前有修过这机,备份了BIOS,没办法了,刷下BIOS试试。刷好,电压出来了。装好机测试OK。

网友:
学习了 BIOS引起触摸板不能用的第一次见到

网友(2014-08-12):
哇》触摸不能用和BIOS有关好神奇啊

网友:
真的假的。我还没碰到过。。。

网友:
这个真没有遇到过,触摸板接口刷BIOS能好,记住了,下次遇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