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电脑处理一般能卖多少钱?

楼主(2014-01-15):
网吧电脑处理一般能卖多少钱?
电脑

网友:
半价,再低一点吧?

网友:
什么配置? 我有意进100套左右

网友:
看配置吧,一般是1000多的

网友:
是什么配置的说一下了,我看一下,有需要的话联系你

网友:
1000?这个价格也太高了吧!

网友:
半价高了吧

网友:
几百就差不多了

网友:
我见过8成新,带显示器,800

网友:
五成新 不带显示器 200

网友:
这个要看什么配置再定价的

网友:
额,这是入二手的意思么?

网友(2014-02-23):
你不说配置,怎么估价?

网友:
你不说型号,就直接说个大概,这怎么估价呢?

网友(2014-05-04):
一千以内吧,贵了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
先看配置再说 1K内

网友:
都是半价在低一些 不过也要看配置

网友:
网吧机是否值得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