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不出3,5V求救

楼主(2014-01-15):
一台进水N4110,清洗干净后测得没有3V,5V,更换RT8206B后还是一样,测RT8206条件都正常,REF也出来了,BST也有电压,有27脚3.3v开启,没有14脚5V开启,5V开启看不太懂,不知道怎么来 的,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多谢

网友A:
同志能上个图吗   这样怎么分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志能上个图吗   这样怎么分析呀

我也想上,但不知道怎么回事,上传了无法保存

网友:
on3 on5 是开启。

网友:
需要图纸找我

网友:
附上图纸,附上图纸。。。。。。。。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的时候好像只有3.3V,5V是触发后出来的……

网友:
应该是断线了

网友:
应该是触发后才有的  他是有ALW_ON  这个信号控制的  这个信号时EC发出的

网友:
重新换了6237后,3V5V出来了,待机正常了,能开机,但开机电流到0.07左右就不动了

网友:
这个设计是 适配器状态alw_on是自动就有的  电池状态没有 至于电流0.07 那就是要略微跑一下时序哦  电流这么小 那就先测内存电压呗   因为适配器状态 3v  5v待机已经开启 所以 按下电源键EC是先要开启内存供电    芯片的电源好早早就返回给主EC  ec在发出rsmrst给桥  然后就是EC发出sio_pwrbtn#给桥  然后就是一回事了 老款机器是待机芯片的电源好开启内存供电的    所以具体机型具体分析   你的图纸我没看 具体要看图纸 我说的你就当参考呗

网友:
先看看系统供电芯片啊

网友:
换个供电芯片啊                既然信号都有

网友:
看看图纸3.5V是先出来还是后出来的,在测一下保护隔离

网友:
你们发帖都不看的吗,现在3V5V都出来了,只是开机电流才0.07,我查了下是EC没发出RUN-ON,南桥SLP S3和S5都有了

网友:
有谁知道RUN-ON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