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148上网本维修

楼主(2014-01-15):
昨天接到一个三星N148上网本 开机无显,电流上到0.22就不动了,拆机裸机电流上到0.194  感觉是电压不完.于是量了各大感都有电压.再量U上面的电容的时候,上面有1.05 1.8  还有一个电容没有电压,跑线路找到是GFX_CORE没有电压.
测得Q517G极没有电压 G极是由U512控制。U512 6PIN5V正常 1PIN3.3V正常 4PIN只有0.4V 测R692正常 怀疑是U512损坏。刚好手上有一个N148的料板,更换U512 此板修复

网友:
不错很快秒杀

网友:
遇到缺电压的,修好电压。还不行的话就头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