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主板问题

楼主(2014-01-15):
n4110 主板开机外接不显单屏亮去掉小板显示可以进bios但是接U盘只出DELL画面不走不进系统.接硬盘不启动BIOS里可以看到硬盘型号..唉什么问题

网友:
这就只能先自己查查电路那些正不正常了

网友:
我有试过 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