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显卡短路

楼主(2014-01-15):
戴尔1420 显卡植珠后开关指示灯亮了就灭,测显卡上电容(表针接电容两端)没短路,也不清楚是哪个电感负责显卡供电,有一个电感二极管档16,这是不是说显卡短路?植珠前加焊小花,看显卡上边红圈内有好多空脚,拆机前没拍照,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弄丢的还是本来就空的。今天75大洋新买显卡就要到了,卖家说没上机可测短路,是指测显卡上面的小电容吗?另外一个小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不接不会影响开机吧

网友:
显卡到了你先测下上面的小电容, 然后你测试主板上的显卡供电的大电感, 看短不短, 都不短你在焊上, 温度别太高

网友:
量上面的小电容如果有8个差不多是为0的基本显卡坏了哦

网友:
只要不接近0,就没短路,最后那个好像是modena 卡

网友:
我上次修的迪兰恒进hd5750的显卡。GPU上面5个小电容阻值才0.5噢。。加焊好了。。没有坏。。。

网友:
有时一两个短路也可以的

网友:
真无语了。小猫都不知道。

网友:
显卡一般会有5个电压  即核心电压 和1.2v的PCIE 和显存公用的一个电压  lvds的电压 和DAC模块 5个电压  一般测显卡芯片上面的电容有无短路即可   至于下面那个 那就是猫

网友:
显卡没做好的可能性高,还得看可调电源电流上电的情况, 至于你说的那些空脚应该原来就是空的,那个小玩意是猫卡。

网友:
这个东西不用装 不影响开机的

网友:
第二个图片是个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