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低压差分信号线能飞线吗

楼主(2014-01-15):
一台联想的G460 板号是 NIWE1 LA-5751P 机器拿来是进水   打开机器 看到进水的地方不是很严重 也没有修过的地方  快速清洁用烤箱烤了一个小时后  拿出来上电可以正常显示   但进系统黑屏 进BIOS也黑屏  画面有时会抖   用外接一切正常 以为屏线或屏有问题 更换还是一样   打屏线接口阻值发现有根差分信号线的阻值无穷大了  上网找了一个点位图找到显卡上对应的点 量到有阻值  就飞线到到接口那里  机器可以正常进系统了  但是一看电影 或者跑3D就花屏  .<机器有拿到其它地方检测过)

在这想问一下 飞这线有没有什么要求的啊

网友:
用屏蔽线试试

网友(点评):
我是用坏屏线上的信号线飞的

网友:
用坏屏线的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