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液晶

楼主(2014-01-15):
长虹液晶电视怎么弄一开机就有节目出来,不用按遥控器上的开机键

网友A:
用遥控器关机,下次开机就可以用遥控器二次开机了吧!!液晶的与CRT的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遥控器关机,下次开机就可以用遥控器二次开机了吧!!液晶的与CRT的不同......!!

我的意思是怎么改里边,以后每次一通电后电视就直接出节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怎么改里边,以后每次一通电后电视就直接出节目

1)改硬件,2)该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改硬件,2)该软件。

软件能心最好啊,有什么办法呢,具体点,

网友:
可以在工厂模式设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