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捷波主板 x-blue77a3l 通病

楼主(2014-01-15):
捷波 x-blue77a3l上电自己开机,不亮,主机有两个小按键,按一下就亮了,也能正常使用,
通病

网友:
说清楚点,不过能用就好....

网友:
不好意思说的不太详细,这个问题是这款板子的通病:加电就会自动开机,但是不跑码,供电正常。主板上有两个贴片按钮开关,只要按一下其中一个按钮主板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每次关机之后再开机又会出现以上现象。请求高人指点。我这里有好几块这个板子,希望有懂的给支持一下。在此谢谢

网友:
你按的那个是复位键吧,RESET,没复位要手动复位,估计桥有问题了

网友:
开机电路坏了,绿线电路

网友:
主板上的按钮旁边标的什么啊?

网友:
你按得是哪个键?这主板自动拉低电压上电的,但不是开机,先考虑io

网友(2014-11-09):
哎我遇到的是卡在LOGO,但最后没修好

网友:
开机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