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B460)通病

楼主(2014-01-15):
v460  不开机 待机无3v 5v  ,VREG3 VREG5 电压正常  REF 1.9V EN0 ENC 5v 。刷EC BIOS   ok    这和B460 bios 通用   本人的V460 已修复

B460 EC.rar

通用V460

V460 电路图纸.rar

网友A:
这是开机没反映的通病是吧,我这里有台B460有时候死机,有时进系统死,有时候开机就死,楼主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bios 参与待机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
已经修好多了      早就知道了

网友:
看看还是可以长经验的谢谢

网友:
那是因为B460BIOS是参与开机的,要不参与刷也没用

网友:
修过很多台了

网友:
确定是刷EC BIOS解决的吗   没别的因素吧

网友B:
只要是机子一手的,没进水摔过!不开机,无3v 5v  先刷 EC  好使

网友:
学习了  B460 的问题多多

网友:
还发?这通病都多少年了。。

网友:
早修过很多回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以后可以注意这类问题了

网友:
通病到是知道    但是链各个机器通用却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开机没反映的通病是吧,我这里有台B460有时候死机,有时进系统死,有时候开机就死,楼主知道是什么问题 ...

CPU供电铁皮管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机器除了铁皮管就是EC BIOS

网友:
楼主总结的不错哦 , 是不是搞统货的哦。   修了很多这种板子吧

网友(2014-07-19):
联想现在的机器越做越烂了

网友(2016-07-12):
修过很多这样的机器了

网友:
嗯  可以用 辆了

网友:
看着有用,先收藏。给楼主加个分

网友:
一刷就好,但是想问个问题,3v 5v的开启信号不受控与EC 啊是就直接通过电阻接地的怎么会跟BIOS 又不是EC 条件正常后开启的

网友:
b460的EC的BIOS是很容易坏的啊

网友:
修过好多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机子一手的,没进水摔过!不开机,无3v 5v  先刷 EC  好使

刷BIOS之前要确定开关板是有有2.7-3.3的电压,然后再测8脚3V和17脚5V,这些有了再刷BIOS,这些没有那就是待机电路问题了

网友:
b460和v460是一样的吗

网友:
怎么都是5分啊

网友:
这款机器 我修过

网友:
手里有一个是插电自己加电 然后掉电 一直反复 有大神碰到过么 ?

网友:
做维修的差不多都知道这个通病了

网友:
这个是捡钱的节奏!

网友:
这个确定是通病

网友(2016-08-15):
v460 也可以用吗?

网友:
都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我有一个B460待机0.081  刷这个BIOS也行嘛?

网友:
下来试试看 希望有用吧

网友:
早就知道了,老通病

网友:
修过不知道多少了!1

网友:
这机器ecBIOS有2种吧

网友:
我怎么从来没修过这个问题,不过下次遇到的话可能就简单了

网友:
有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2016-09-24):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以前这个机器铁可最容易坏啊

网友(2017-07-09):
最近搞了三台,都是待机芯片边腐蚀。。。 有一台电阻换了还不行。EC BIOS 刷了才可以

网友:
联想得BIOS就是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开机没反映的通病是吧,我这里有台B460有时候死机,有时进系统死,有时候开机就死,楼主知道是什么问题 ...

是死机还是掉电,掉电与51123或CPU的龟壳有关,死机就不好解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开机没反映的通病是吧,我这里有台B460有时候死机,有时进系统死,有时候开机就死,楼主知道是什么问题 ...

CPU供电那些龟壳  都换掉,还有刷改的BIOS

网友:
B460  V460不开机 很多是EC BIOS  HAIYOU 3 5V旁边有点腐蚀电阻

网友:
用什么样的编程器刷?我只有一个866CS,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谁知道 进系统 自动重启是什么鬼    电池就啥事没有 好怪异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好多进水了,ec坏的还没修过

网友:
笔记本BIOS的问题很多,只要弄明白了工作条件,就知道该怎么修了

网友:
通病就是好。一下就秒了。。。。。。。。。。。。。。。。。。。。。。。。。

网友:
这个通病 早几年前就修出来了

网友(2017-08-17):
这个mos管坏的比较多吧 ?和软件没有关系

网友:
你这个机器 居然 铁壳MOS 还有CPU没有坏 和待机芯片周边没否是啊??????????????? 干BIOS就 OK ,爽啊

网友:
这个很多年前就知道了。。。。 ........

网友:
上次碰见个桥坏的

网友(2020-11-05):
DAX8BM18B1

网友(2022-08-24):
刷完就好了感谢

网友:
独显的,刷了不开机

网友:
这个到手不开机基本都是BIOS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