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鑫gts250网吧特供版 无显示

楼主(2014-01-15):
   手上有一些网吧里的铭鑫gts250网吧特供版,1.2V  2V 12v都有,向各位前辈请教,指点一下从哪里下手修?谢谢!

网友:
总线电压,时钟电压。复位都出来了么。

网友:
对不起,忘记说了,都出来了,就可以试试下BIOS啊。。要是AMD的板子,北桥坏的多些---纯属个人经验

网友:
BGA啊。。250很热

网友:
是显卡噢。BGA我试了一块,而且肯定是焊动了,我用镊子轻轻推动了一下,但是上机的还没不显,明天再试一下块看看,请问虚焊的可能性会不会很大,显卡上的电压都有。

网友:
刷一下显卡BIOS 看看

网友:
供电查查看,都有的话,一般加焊一下芯片试试

网友:
看看7805和08门电路

网友:
好多都修不了

网友A:
AMD 用风枪吹吹北桥~!

网友:
十块修好了三块,就是加焊好的,成功率很低的,不知道显卡BIOS是哪一个,怎么刷?

网友:
正反面数据线打值了吗,耦合电容查了吗

网友:
G92太热,核心虚焊多.

网友:
加焊不好的就重植吧  加焊没保障

网友:
这就加焊看看啊

网友B(2014-07-08):
引用 网友A:
AMD 用风枪吹吹北桥~!

别人瞎回复也就算了..你个做过版主的连内容都不看直接瞎回复啊  人家问显卡..哪来的北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人瞎回复也就算了..你个做过版主的连内容都不看直接瞎回复啊  人家问显卡..哪来的北桥

妈的我做过版主我自己不知道。

擦,眼神不好。灌水可以。

网友:
加焊显卡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妈的我做过版主我自己不知道。

呵呵..难道我记错了啊..好了.那个花应该加上写呵呵哈哈..我也没有说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