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865pe-l 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4-01-15):
七彩虹c.865pe-l不通电,测pw+有5v电压,但无法被拉低,pw-是通过一个103电阻接地,换过,不行,pw+通过一个103电阻到io,始终无法得到低电平,换过w383627hg-aw,量其pwrok无电压rsmrst也无电压,跑过线,不通,换过南桥晶振,压过南桥,晶振有0.1几幅电压,刚开始板很脏,洗过板,去了网卡,也是不通电,可始终无法跳变开关信号,我就觉得奇怪了,还希望各位大哥来点指导思路,小弟先谢了哈

网友:
桥你测试没哦

网友:
主板短路了吧!

网友A:
可以强制短接atx14脚,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有短路呢,再看ec,rsmrst# 是不是持续为低呢

网友:
首先先不用考虑IO 南桥问题。如果PW无法跳变成低电平。那么IO就不会发送给南桥信号了。后级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B:
rsmrst无电压,可以从电源14脚5VSB脚开始跑线路,中间一般经过1117三端稳压器或场效应管转换得到3,3VSB南桥待机电压,RSMRST这个信号电压正常后,IO 开关触发信号PWRBTIN引脚 等主板开机就会产生高低电平跳变。

网友C:
这板478接口的吧。还有人修这板子

网友D:
rsmrst应该是要有电压的把 一般来说都是3.3v 是开机条件啊 楼主可以查他的上拉电压

网友E:
865的还修啊,早都该仍了

网友F:
南桥或IO    看IO给南桥发信号了没有。南桥接受信号并返回信号没有。。都测测。。。
楼主你电源好着里吧。。

网友G:
电压无法拉低的话看IO

网友:
没发现短路啊,我估计是哪儿虚焊或小元件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压无法拉低的话看IO

换过都不行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南桥或IO    看IO给南桥发信号了没有。南桥接受信号并返回信号没有。。都测测。。。
楼主你电源好着里吧。 ...

rsmrst没有,这些肯定是发不出来的,我就是在想为啥电平拉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865的还修啊,早都该仍了

我就觉得这问题开关信号拉不低很奇怪,想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rsmrst应该是要有电压的把 一般来说都是3.3v 是开机条件啊 楼主可以查他的上拉电压

跑了半天线路,不知跑哪儿去了,没断线,还有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478接口的吧。还有人修这板子

还是报了七十块哟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可以强制短接atx14脚,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有短路呢,再看ec,rsmrst# 是不是持续为低呢

短过,没发现短路,但是rsmrst倒一直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南桥或IO    看IO给南桥发信号了没有。南桥接受信号并返回信号没有。。都测测。。。
楼主你电源好着里吧。 ...

我电源肯定没问题,而且我还是从客户机箱中拆出来修的,开始还试过他电源

网友H:
就是好难测哦,不知道是哪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mrst无电压,可以从电源14脚5VSB脚开始跑线路,中间一般经过1117三端稳压器或场效应管转换得到3,3VSB南桥 ...

哦,那我再试试看,不行就只有叫他换

网友:
测后面电容没短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就是好难测哦,不知道是哪点问题

烧机啊。。。。。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4 反对楼主: 3

网友J:
开机电路有耐心去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烧机啊。。。。。

这种烧不出来,小元件的问题,短接14脚试了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J:
开机电路有耐心去查就行了。

就是太耗时间了,修了两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H:
rsmrst没有,这些肯定是发不出来的,我就是在想为啥电平拉不低

RSMRST这个信号在主板未开机触发之前为高电平正常的,如果待机为低电平状态是拉不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短过,没发现短路,但是rsmrst倒一直是低电平

RSMRST一直是低电平,可以用镊子翘起这个引脚看下电压变化,这个信号是通过排阻直连到南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RSMRST这个信号在主板未开机触发之前为高电平正常的,如果待机为低电平状态是拉不低的。

它为低电平开机信号就拉不低吗

是的,一般是高电平有效,这个信号也是代表南桥待机电压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MRST一直是低电平,可以用镊子翘起这个引脚看下电压变化,这个信号是通过排阻直连到南桥的。

我测过,是低电平,断开了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它为低电平开机信号就拉不低吗

哦哦哦,原来是这样的哟,我说这信号为啥老是拉不低,这板能学到这也不错,谢谢老大了哈

网友:
先换IO试试看

网友:
呵呵,干过了哟

网友:
楼住可以这样试下不 在主板上找到个3.3vsb的点 然后接跟线在上面 将线得另一端绑在万用表上 然后扎在rsmrst这个脚 看看是高还是低 是高的话  触发开关看开机不 是滴的话就说明被拉低了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3.0
这里 rsmrst信号引脚高低电平之间的跳变,最好用示波器测量比较准确。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