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的EC是否带程序求帮忙

楼主(2014-01-15):
有台联想G480的机子不触发,看图纸BIOS不参与触发的,BIOS待机下没电压,G480独显的板号是LA-7981P  EC是否带程序,我换了一个料板拆机的IO可以触发掉电,和料板以前的情况一样,所以确定是EC坏了,但买了三个都是不触发,是不是EC程序不对的原因。各帮下忙啊。确定下是不是带程序的。

网友:
看框架呀。除了戴尔 英业达 IBM这些特殊机型  其他的只要EC没挂bios  且bios不参与触发  那就是EC自带程序  目测你这个ec是带程序的

网友:
EC是开机BIOS,程序不对肯定开不了了。。。。。。。。

网友:
有的,看看就知了

网友:
按你的说法,这个EC是带程序的。

网友:
G480的EC是ene kb9012  只挂了一个触摸板一个键盘 还有一个EMC的温控  所以他绝对是自带程序的

网友:
一般带程序的芯片外观都会有贴纸,或者有漆涂抹的标记

网友:
好像是带程序的哦。

网友:
买剪板的吧。带程序的

网友:
电脑搞好了,有G480剪板的IO买的。在网上买的

网友:
嗯,同意楼上的,只能买剪板的EC了。按照你的说法,这EC毫无疑问的自带程序。

网友:
通用程序的

网友:
EC都是有程序的不然怎么控制各个引脚  只要同型号都能代换 没有程序不对内一说

网友:
看EC是靠近南桥还是EC?另外把BIOS下了看能不能触发

网友:
靠近EC的话一般EC程序在BIOS里,不能触发说明也是在BIOS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