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ghost 除了装系统还可以做什么?

楼主(2014-01-15):
GHOST除了装系统 当然还有还原系统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用法?

网友:
请问楼主你用ghost除了装系统,还干过什么呀。。反正我就是装系统了

网友:
系统备份。。。。。。

网友:
GHOST里还有分区到分区,磁盘到磁盘的功能啊。我用GHOST给单位克隆过一模一样的备用硬盘。GHOST的功能不就是克隆嘛。

网友:
可以克隆数据

网友:
是的,ghost用来克隆数据的很快速的

网友:
备份系统,硬盘或者分区对拷,提取无法直接复制的系统文件,压缩分区作为备份,数据恢复的时候可以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