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不充电经典维修一例

楼主(2014-01-15):
昨天来了一台联想V460的笔记本,说是不充电,由于昨天机器比较多,所以知道今天才开始修,,
单用电池可以开机,单用适配器也可以开机,电池跟适配器一起用也可以开机,,,电池插上去,接直流电源,电流0.003,把电池拔掉电流0.019,但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在系统里面没看不到插入适配器,一直是电池供电,但电流表的电流还是有的
既然适配器跟电池都可以开机,那么就排除隔离保护电路,,就直接查充电芯片
其他工作条件都满足,就13脚AC_OK没电压,一路追查下去,查到了PQ31和PQ35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想着把这两个复合管调换一下,,,,结果,,奇迹发生了,,,竟然好了,,可以充电了,由于好奇,,我测量了这两个复合管,,都是好的,,算了,,不管它了,,装机测试,电池电压本来只剩65%左右,插电源充到87%就关掉了,,,,修机到此结束,

网友A:
那你有没有尝试还原试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有没有尝试还原试下啊

这个还真没有,,

网友:
估计是虚了吧。。

网友:
还是恢复下看看问题的根源在哪
是虚焊还是零件变质

网友:
AC_OK正常是几付

网友:
正常是1.2V左右,这个信号工作与保护隔离电路也有关系的。

网友(点评):
1.2?你测过没。没测过别乱回复!

网友:
这样就好了也太神了

网友:
这两个管子起什么作用?

网友B:
应该试试还原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试试还原  看看什么情况

我也想啊,,关键是没有时间,,现在淡季了,每天还有十几台机器要修,我一个人啊,,每天的机器都修不完,哪有时间呐,我这帖子都是下班后才有时间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啊,,关键是没有时间,,现在淡季了,每天还有十几台机器要修,我一个人啊,,每天的机器都修不完 ...

生意这么久好。

网友:
不用说就是虚焊了。还原肯定OK

网友:
MOS管性能不良导致吧

网友:
估计MOS管性能不良导致,

网友D:
怎么感觉很晕啊?谁来分析下。AC OK 0v 导致Q31不导通不分压,拉低公共点?

网友:
有时候经常遇到这种,查管子电压异常,找不到换的件,又直接上上去,再开机。居然正常了,而且一直没出现过问题,都不知道到底是虎了还是怎么样回事。取下前补了焊的。不好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么感觉很晕啊?谁来分析下。AC OK 0v 导致Q31不导通不分压,拉低公共点?

acok 0V 。导致适配器不能完全导通到公共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cok 0V 。导致适配器不能完全导通到公共点。

ACOK 这个信号在机器插上适配器工作,应该是高电平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F:
ACOK 这个信号在机器插上适配器工作,应该是高电平有效。

由REF上拉应该是3.3v不是1.2v哦

那这个信号应该就是机器插适配器高电平3.3V工作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F:
ACOK 这个信号在机器插上适配器工作,应该是高电平有效。

由REF上拉应该是3.3v不是1.2v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