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 笔记本不出集显电压 求救啊

楼主(2014-01-15):
接了一台联想B470 集显本子  拿来时 大短  换铁帽子 不短能上电到0.8-1.0就掉 量各电压集成显卡无电压  换了帽子还是一样 CPU电压出来了  就少集显电压 量PU4405 2脚有2V  EN 有5v  求教、。。。。。。。

网友:
有没有pu4405的图纸 最好截个图看看

网友:
查工作条件呀?

网友A:
集显上下管的里面脚容易接触不到,这个你注意下,芯片坏,集显供电时在跑吗后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集显上下管的里面脚容易接触不到,这个你注意下,芯片坏,集显供电时在跑吗后出的

要跑马才出电压?

网友C:
这个换桥基本能好……

网友:
查svid的两个信号  一个数据 一个时钟 还有一个我忘了怎么拼了
  在一起的

网友:
集显电压跑马后出,建议吧电源开关芯片也换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跑马才出电压?

是的,,,你看下有没有时序,顺着时序先=修

网友D:
开启有的话就该出了   查工作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换桥基本能好……

换了一样  。。。。头的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启有的话就该出了   查工作条件吧

PLT  RST 也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看下有没有时序,顺着时序先=修

对着修到 H CPURST多有了。。。。。

网友E:
如果是集成显卡的龟背管烧坏的话我建议你换个CPU试试了!还是没有的话有波波打一下SVID有没有波形,有的话估计电源管理芯片问题多,没有的话我觉得之前烧管子已经波及到去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着修到 H CPURST多有了。。。。。

上下管和芯片换了没有‘

网友F:
CPU电压能出SVID应该是有波形的,是哪个主供电芯片啊?一般就换芯片,换CPU,再不行就考虑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集成显卡的龟背管烧坏的话我建议你换个CPU试试了!还是没有的话有波波打一下SVID有没有波形,有的话 ...

哦哦  还没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电压能出SVID应该是有波形的,是哪个主供电芯片啊?一般就换芯片,换CPU,再不行就考虑桥了!

桥换了还是    涛声依旧啊

网友:
那电压就没有   是双显卡    没有的

网友:
我最怕这样的 老手说引起这样的有很多原因, 因为CPU电压起来了 复位有了,还要跑程序 自检  等到显示时候才会起核显电压,在公司见到最多的就是当内存,换个内存 看看内存槽阻值。都OK的加 换一个CPU试试,再不行就刷BIOS或者干桥了  这是他们给我的思路,不过大部分都是内存和槽子正常后换CPU或者桥好的

网友:
换U ,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上下管的里面脚容易接触不到,这个你注意下,芯片坏,集显供电时在跑吗后出的

管子旁边有测量点的,仔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集成显卡的龟背管烧坏的话我建议你换个CPU试试了!还是没有的话有波波打一下SVID有没有波形,有的话 ...

正解,这个机器上管短路后cpu差不多都废了,不废的也装不上独显驱动,LZ 经常修保内的这款机型,向来都是cpu和主板一起换,保外维修的话都是cpu坏了,还有换上管,和旁边的一个八角的小芯片(这个芯片一定要注意焊接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