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漏光

楼主(2014-01-15):
有一台笔记本   开机的时候屏幕就老一闪一闪的  开机进系统后 就稳定了   是灯管的问题    进系统后我发现  就是任务栏下面 有一条很亮的线    是漏光  可是 为什么会漏光呢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请教各位师傅   这是什么原理呀

网友:
可能是那笔记本开过屏了 或者 换了灯管  吧   或者换灯管的人技术不熟练

网友:
灯管漏光,开机还一闪一闪的话,很可能是灯管没装好,最好是重新装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