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ck A780主板不跑码,求解决!!

楼主(2014-01-15):
black A780G主板我是用二位检测卡,里面检测卡4个灯全亮,然后就是不会跑码,求解决!!

网友A:
先干 IO  在干 南桥  干不好换板  换板不好换人

4个灯全亮表示 无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干 IO  在干 南桥  干不好换板  换板不好换人

嗯,,这样的情况是主板这些地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干 IO  在干 南桥  干不好换板  换板不好换人

4个灯全亮表示 无复位

那2位检测卡里面的灯是怎么显示才是有复位的?

网友:
查358的工作条件,我试过了,358坏了也不跑码

网友:
你这个板子是不复位,先查5大供电 再查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