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示波器出现这样的提示能修吗?

楼主(2014-01-15):
setup memories failed checksum test - defaults losded

网友A:
是显卡问题,加焊。能修的好

网友:
眼神真好,我是没看清啥东西

网友:
就看到什么测试失败 请什么恢复出厂设置 ,因为有几个词和电脑BIOS放电后要重新设置的提示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显卡问题,加焊。能修的好

示波器里有显卡?当真?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现在什么情况?

网友:
楼主这示波器相当不错,你应该把掉所有的电以后再开机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显卡问题,加焊。能修的好

楼主,不是这样的,这不是“显卡”问题,这只是机器的校验出错了,错误位置是在0H这个位置,现在要楼主回复出厂设置,找找有没有按钮恢复一下出厂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是这样的,这不是“显卡”问题,这只是机器的校验出错了,错误位置是在0H这个位置,现在要楼主回 ...

恩好的,谢谢啊,我试试

网友:
E文对于中国人来讲真的很麻烦,还好有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