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4-01-15):
一块V星主板 cpu无供电    上管控制无电压   PCI  B16引脚无电压  小弟在维修店学了三个多学  感觉自己什么都没学到   希望可以在这里这个师傅   指导指导小弟

网友:
上管控制无电压 ,可以查芯片工作条件,PCI  B16引脚则是主时钟信号电压,可以查下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修CPU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先修时钟,特别是358的那只IC

网友:
主板的5大供电都正常吗,如都正常的话,就查 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EN开启了吗~~~

网友:
先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楼主先查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把 cpu供电出来之后才会有之后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