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三块板子一块也没修上,你们尽情鄙视我吧。

楼主(2014-01-15):
1,HP NC6400 独显。 加电不亮,电流到0。8。测CPURST正常,插诊断卡跑00。CPU假负载打AD线阻值正常,内存假负载打北桥到内存的地址线和数据线阻值也正常,用示波器测BIOS脚上无波形,CPU无法读取BIOS信息。换过北桥,南桥,显卡植过球。刷过N个版本的BIOS。最后放弃。
2,同方K40A,顶星代工,板号S42Q。也是加电不亮,CPURST正常,不跑码。表示一看到这种故障就头疼。没办法,还是三板斧:打AD线。刷BIOS。焊南北桥显卡。无果。最后放弃。
3,HP CQ45,板号LA-4111P。AMD集显。加电电流有跳变,内存排阻上也有持续的波形。就是不亮机。应该是挡代码。由于没有DEBUG口,不知跑什么码。换了北桥。重植南桥,刷了BIOS,拆掉网卡 声卡 。涛声依旧。最后也放弃了。苍天啊,再这样下去我要怀疑我的人生是否还有意义。

网友A:
不是急着的话,放下,放凉了,等什么时候突然来兴致了,也许就能统统起死回生。
很多时候,进了死胡同,就必须放下,等待灵感的闪现。

网友:
比我好多了,撸主

网友B:
只是运气稍差而已,相信开年后楼主一定能财源广进的

网友:
不跑码的不好修啊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动桥噢,没确认问题之前。确认的方法可以用手压桥或者加温法,确认了才上手术台这样目标明确得多

网友:
你的好运来了,

网友C:
CQ45的加焊下晶振或许会亮哦,

网友:
你太行了  全来大手术

网友B:
B460不上U死修掉电、SONY老本用18V电压死修隔离保护、无线网卡不打驱动死搞硬件,,,看到我这两天的经历不知道楼主有何感想

网友:
你的人生还 有意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急着的话,放下,放凉了,等什么时候突然来兴致了,也许就能统统起死回生。
很多时候,进了死胡同,就 ...

我不着急,客户着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运气稍差而已,相信开年后楼主一定能财源广进的

谢谢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CQ45的加焊下晶振或许会亮哦,

加焊哪个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B460不上U死修掉电、SONY老本用18V电压死修隔离保护、无线网卡不打驱动死搞硬件,,,看到我这两天的经历不 ...

同病相怜啊兄弟。

网友:
我是新手,比起 LZ差远了

网友:
看到这种故障就头疼//

网友D:
桥都动过,你能确定这些桥呀显卡呀都做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都动过,你能确定这些桥呀显卡呀都做好了吗?

入行5年,自认为做桥的技术还算过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家 BGA有问题 要么就是你走了弯路
BGA肯定没问题,只能说技术不行。

网友:
修之前怎么不上来给大伙提问提问呢?,这。。。。

网友:
师傅说有CPU电压没有显示电压的 内存不过的比较多。你看看还不是当内存

网友:
哥们,我这5台机子都没头绪呢,就我一个人修。头都大了,现在晚上快11点了还在奋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