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东芝笔记本的问题

楼主(2014-01-15):
一台东芝笔记本型号为c850,故障为不触发,没有待机电压 测量待机5v在不停的跳变3v正常 偶尔可以触发 此电源管理ic为IPS51123 上下管 滤波电容都换过 故障依旧 怀疑是ic坏 但手里没有 请教高手除了芯片坏还有没有其它可能。。。

网友:
查自举升压电路,上管。如果VBST电压不足打不开上管,造成带负载能力差。上管不良也有可能。

网友:
当然后级不能有短路,因为3V正常,因此短路基本排除,但如果5V的pwm电压升不到4.2V,则不能排除5V负载有轻微短路的可能。

网友:
看看19V在跳没有

网友:
剩下来就只能换个芯片试一试了

网友A:
实在没有芯片,可关注一下5V的TRIP脚。外接的电阻不要虚焊了,但这这可能性很小很小。但查一下也不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有芯片,可关注一下5V的TRIP脚。外接的电阻不要虚焊了,但这这可能性很小很小。但查一下也不费事

谢谢你  说的很详细  我在观察观察

网友:
看看5V有没有轻微的短路

网友:
是不是外面有小电阻这些小东西虚焊了啊

网友:
有时候可以开应该是什么东西不良了仔细看下主板上有没有看起来不良的东西

网友:
换个供电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