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ma8 main cpu fan error

楼主(2014-01-15):
gateway ma8 cpu风扇错误 换了风扇还是提示错误,谁有ma8的bios,怎么刷?

网友A(2016-10-14):
问题解决了吗、?我手上也有一台风扇报错的 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我手上也有一台风扇报错的 不知如何解决

你的是什么机器,是笔记本电脑吗?

网友A:
笔记本电脑 现在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脑 现在还没修好

先刷一下bios程序试试,不行就换风扇,检查风扇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