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核变双核,双核变四核可能吗???

楼主(2014-01-15):
单核变双核,双核变四核,1GB变4GB,80GB变500GB,真有这事吗???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请大神助我!!!

网友:
这些也有人相信的?赶上水变油了

网友A:
有可能,intel或其他在出厂时,生产的是四核,但检测时,运行不稳定就关掉一些核心,有些发烧友能打开厂家关掉的核心,但性能肯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了。具体怎样操作,网上应能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intel或其他在出厂时,生产的是四核,但检测时,运行不稳定就关掉一些核心,有些发烧友能打开厂家 ...

啊英家的还没见过,楼主说的这样的AMD曾经火爆的开核就是这样

网友B:
我这两天正巧试一个AMD 5000的CPU,开启四核可以亮机,启动系统走一半自动关机,开三核可以正常进系统,看电影久一点也会死机,可见所谓开核也是忽悠大家,真可以开人家老美会那么傻四核当两核卖吗,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两天正巧试一个AMD 5000的CPU,开启四核可以亮机,启动系统走一半自动关机,开三核可以正常进系统,看 ...

请问大师,开核具体怎么开???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师,开核具体怎么开???请赐教!!!

首先硬件,主板南桥必须SB750以上,,然后是BIOS要支持,找到CPU CONFIG选项里ACC选项设置为enable,,,ACC是三个英文单词的缩写,BIOS里有的话很容易找到,能开启的重启后再进BIOS会看到L3:6M的字样,表示已开启,接下来稳不稳定就要进系统测试才知道了,最好用好一点的内存,

网友D:
有这事,修改系统配置文件可实现,或者直接就是识别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这事,修改系统配置文件可实现,或者直接就是识别错误

具体怎么做???

网友:
修改注册表啊,百度下,我只是知道这样是可行的

网友:
一直是传说吧

网友:
主要还是看主板支持吗

网友:
刷个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不可能吧,还没有干过。现在cpu主频高了,不需要这样了

网友:
开核的都是一些有瑕疵的核心

网友:
开核是AMD的CPU 内存硬盘的是修该的其实还是原来的容量
就像现在的U盘扩容一样

网友:
有的啊,那些骗人的笔记本都这样子做

网友:
基本属于残次品的升级

网友:
应该可能吧   如果CPU和主板都支持............

网友:
通过修改系统驱动文件,让系统显示为大硬盘多核,实际还是小硬盘单核!这是骗子经常干的!

网友:
一定是糊人吧。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