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4-01-15):
更换的主板,客户没用一个星期就出现所有USB口不能用的现象,因为还在保内,所以返回北京,给更换后客户用了半个月又出现不能开机的现象,郁闷死,再次发回北京,更换回来后测试还是出现有时不开机的现象,出现待机为0.00,按开关电流变化到0.06,反映到上家说机器整体都发回去测试,从10月到现在折腾了好几个月,客户基本没用几天,都在路上了,今天整机回来了,上家说能开机,但是暗屏,是屏的问题,回来第一次开机确实是暗屏,于是拆掉屏,打算换个新屏测试,没想到又变成前面发机器的故障,待机还是0.00,按开机键电流升到0.06,反馈给北京发板商,说他们测试的是好的,让他们给发主板回来,我测试完再发故障板回去(客户是单位领导的,耽误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都已经无法交差了,实在不行就打算赔电脑给单位领导了,得罪不起啊,大客户),上家不干,要再发机器回去,没办法自己测试吧,保护隔离电压正常,但无3M5M,EC没工作,先软后硬的做法,直接刷EC,刷完能开机了,屏还是暗屏,LED屏,测试LED屏升压供电保险断,直接飞跟焊接线,再次测机一切正常。保修的主板也害死人啊。

网友:
学习下,呵呵,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
互相学习,新手不一定不能修好机器,只是实践少点而已,所以大胆细心的修就是硬道理

网友:
会不会是你在加热BIOS芯片后才正常的,如果这样的话这机器还得返修,不然不会有时正常有时不行

网友:
那个LED升压板和那带灯管LCD的高压条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