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3000加电电流2.2不亮机

楼主(2014-01-15):
加电电流到2.2了,还不亮机。显卡加焊过不行,重置球也不行。所有供电都正常。时钟 复位正常。拿掉内存还是一样、迷茫了,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二啊。感激不尽。

网友:
北桥加焊了,CPU换过了

网友:
CPU换过了   北桥加焊了  还不行

网友:
什么北桥。和显卡,如果是。630.和6150的直接换了

网友:
换桥。通 就是这些

网友:
你得情况可以考虑寻址过程中出问题了,顺着信号查吧

网友:
刷BIOS了吗

网友:
换个 显卡 试试

网友:
945PM的北桥   7200的显卡

网友:
应该可以显示的啊,前几天我修了2台,换了两个北桥没好,后来两台的CPU对换了也没好,修了我好久,后来没法了,换了一个新的CPU就好了,搞的我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