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不过内存一例

楼主(2014-01-16):
      主板型号:    华硕P5SD2-TVM/S

      此板故障:   上不上内存诊断卡都挡DE代码,   蜂鸣器长响报内存.   二代内存, 更换内存无果,

                   测内存主供电1.9V,

                     负载供电0.9V,

                    SMBUS总线时钟.3.3V

                    SMBUS总线数据 3.3V

                  测238脚SPD, 0V.

                    断电打值, 无穷大.

               翻开主板背面, 发现内存槽下有两处断线.

               刮开中间的残留的线,  飞线解决.

                                         贴上胶布上电,  此板修复.

 会员1211207300鑫豆2024-4-11 23:19

网友:
呵呵,我昨天也修了一片SPD电压只有0.4V的板子,是旁边的一个排阻阻值变大了!

内存SPD电压是通过排阻上拉到北桥的

网友:
支持下。。。。。。。

wxf -6 严禁灌水

网友:
贴上胶布上电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不懂的东西太多,学习道路漫长,楼主绝对敬业,凌晨1点还在修电脑。

网友:
修的很不错哦,支持

网友:
你看你的维修,自己的芯片能力  感觉 学的还好渣啊

网友:
wxf -6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坏的确实有些啊!!华硕的都是断线啊,应该是人为插反内存导致的吧

网友:
修过好几片内存断线的,我现在基本那到板子,第一就是先看下背面有没有烧断线什么的。

网友:
板子背面烧断的那么明显一眼都看的出来,,直接飞线,算不上好例子

网友:
老师做的故障给你们练手的?

网友:
很明显是插内存烧的 呵呵   修到过

网友:
AMD的不过内存不知道思路是否一样

这个具体要根据主板内存供电电压类型来判断,不同供电电压类型的内存测试点脚位不同。

网友A:
断线问题挺明显的,首先要外观检测,省的走了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线问题挺明显的,首先要外观检测,省的走了弯路

嗯嗯, 是的.

网友:
很常见的故障吧  算不上好贴  但是还要给楼主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