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77T SI 开机不跑马

楼主(2014-01-16):
查各电压,只有CPU只有1伏电压。其他都是正常的,请高手指教哈
cpu

网友:
CPU供电电压偏低,可以查供电管理IC的工作条件和上下MOS管的对地阻值情况。

网友:
没开机 1V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我也不会你自己在想想吧

网友:
查电管理芯片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