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VS228 LED 驱动板烧坏。屏 M215HGE-L21

楼主(2014-01-16):
故障如题:华硕 ASUS VS228 LED 驱动板烧坏。屏 M215HGE-L21  找不到此屏的程序
用93A和RTD2270刷写M215H程序照样开不了机。。主要是此板接线无标识。望有碰到或手中有此图纸的朋友共享下。或指点改驱动板怎么接线(正常的供电,地,ON,ADJ这些不用说。知道。重点是看看这板应该怎么接)

网友A:
没理解到你是说线改到解码板还是灯条上。解码板22的还是5V的多。灯条上目前68V的多。不好意思,我没理解就这样回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理解到你是说线改到解码板还是灯条上。解码板22的还是5V的多。灯条上目前68V的多。不好意思,我没理解就 ...

你好,我是说从电源板接了5V  地到驱动板..因为不确定哪个是ON/OFF 所以就试着接了几根线(黑,棕.3.3V),还是确定不了开关,我没有改高压灯条...还是直接用的电源板上的接口.这必须要改LED灯条吗??重点就是这个ON/OFF找不出来..呵呵

网友:
不管灯管或灯条,它们不同的是灯管用的是800---2000V ,LCD。灯条用的是48--68V,的较多,LED。而开关线和亮度调整线都是从解码板到高压板。如两板都没标示。高压板上只有四条线。统一是(改过的板或有些厂不照办)红+,黑—,黄就是ADJ(亮度调)和ON/OK。ONOK你看它到高压IC的,先接一小三极管就是OK线。ADJ一般不管。换一句话说,只要找到+—,那两线那条接上能开启亮屏,那条就是OK线,接错一般不能亮机。

网友:
电压 开关 接好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