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支个招吧!

楼主(2014-01-16):
高手出个招吧,自己用的电脑开机时间很长2分多钟,开机完毕运行过程不慢,换了很多系统都不行,内存换过了,硬盘没坏道!
电脑

网友:
兄弟换个原装的电源试一下吧

网友:
你那个本地连接没有设置固定IP吧,有些电脑本地连接IP是自动连接的话它自动获取IP地址的时候要等1分钟左右,还有就是你一开机自动启动了很多的程序,你要把不需要的程序关掉。

网友A:
硬盘有问题吗?

网友:
换个操作系统看看

网友:
备份下驱动,重做遍系统手动装驱动试试看,这多半是硬件识别或者软件安装识别造成的